CRT显示器上高刷新率出问题大多是什么方面的原因?

楼主(2010-05-01):
如题

小弟手头上使用的这台美格796FD2纯平显示器已经使用有些年头了。在当初购买使用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坏掉了,那时自己拉到指定维修站维修过,技术员说是高压包坏掉了,已经更换过,使用至今。

今天这显示器出新毛病了,在100MHz刷新率下,屏幕上有条状的黑影一样的闪动,同时亮度在白与极淡的淡黄之间闪动。

小弟对显示器不懂,但是如果是虚焊加焊嘛,没问题的。正准备下掉这个显示器拆开加焊,想想还是接上VGA信号源查看下会不会同样闪动。经一查,没有闪动,但又因这个VGA信号源最高只有85MHz刷新率。

重新接回主机,将刷新率下到85MHz,结果现在显示是正常的。

现请问,CRT显示器在刷新率方面出问题,大多是什么电路或是什么电路上的什么元件出问题可能性会比较大?

网友:
是行电路容易被烧坏,主要如行管、高压包等

网友:
刷新率高出问题,因该是效正电路出了问题,还有就是二次电源。因为显示器在不同的频率下,二次电源的电压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在不同频率下,S电容,枕效电感这些都是不一样的,要跟着显示器频率不同自动调整的。

网友:
不好意思,问题是查出来了,是主机方面的问题。

刚想起来家里还有台同型号的美格CRT显示器,刚替换上去,也是同样的问题。那看来是显卡这边的事情了,没办法啊,其它型号的CRT显示器刷新率上不了100MHz。

事件回放一下,前几天将楼上的一台配置比较高些的主机并且一直没怎么使用,所以拿下来代换这台P4 3.0G 内存1G的旧机了。这台配置高些的主机的显卡是V星的7900GS,512M显存,双DVI输出,一直接一台三星的液晶显示器上,当然这液晶显示器也是DVI接口的,使用一直正常。
主机搬下来后,安装XP系统,安装硬件驱动都很顺利,美格显示器可以上到100MHz,也都不错的,正常的使用也有2天了。

主机里面温度不会高,有一12CM风扇给硬盘和对面的显卡降温的。前几天拿下来的时候,已经做过除尘工作,并且已经给显卡的金手指擦拭过了。今天突然出这样的问题了,郁闷。

网友:
前面比较相信这台刚换上去的新机,毕竟配置高些(当时配了一万来块钱,是被宰了些,但是老婆单位里给配的,花单位的钱不心痛)质量应该会好些的吧,之前使用又很正常,没问题过的。

不知道显卡出这种问题该怎么办了。目前就是不大稳定,85MHz刚才试过一段时间没问题的,上100MHz是不大好,时有时无,而且又不是特别厉害,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