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加点三灯全亮

楼主(2010-05-01):
DELL D600加电,开关板上三个灯全亮,数秒掉电。主板供电正常,开机电流到0.56A不亮机。检测CPU座B11复位信号电压低0.13V,换北桥无效。北桥D17和CPU座B11连线正常,请同行指教。
cpu

网友:
dell d610遇到过这种情况,加焊电源芯片OK

网友:
查内存部分,,看一看内存槽

网友:
我有遇到是网卡问题的

网友:
网卡已经拿掉,故障一样。

网友:
检查CPU核心供电,或是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应该南桥问题

网友:
CPU电压正常

网友:
没有复位,你看南桥复位有没有发出来

网友:
PCIREST 有,时钟电路也正常、

网友:
这样的问题,目前我只碰到网卡空焊的情况最多,加焊就可以好,IO也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很小

网友:
SMC已经换过了

网友:
看看每路电压都有吗,少一路会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复位电路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三灯全亮,内存过不了

网友:
有没有上一下数码卡看看?

网友:
我觉得还是北桥的事,换一个新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