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19寸正屏故障求解!

楼主(2010-05-01):
本网吧用HKC液晶显示器,同桌有两台电脑,一台显示器屏幕一会儿就会闪一下黑屏,隔壁那台也会同时闪一下黑屏。拍打桌子,显示器有时也会黑屏。
我把显示器换去其他电脑上就不会这样。就是放到那个位置的显示器上就会有时黑屏!
不是专来,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显示器里面的高压板虚汗

网友:
还是送修吧,不要以为在网上查查就可以解决,有时候得不偿失。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最好不要搞。呵呵。
估计里面的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换条电源线试试

网友:
还要考虑电源插座哦

网友:
哈哈哈,个人感觉是否放在那个位置,VGA线刚刚够长,由于接触不好而引起的故障.机器本身的故障可能性不大.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最好不要搞,你还是检查一下简单的吧,查下电源线,VGA线,电源插座等等的

网友:
黑屏得看信号灯是什么颜色的,拍一下没信号,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此现象应该是电源部分有问题  看看300V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