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贴]ATI高端显卡上电不亮的维修讨论

楼主(2010-05-01):
包括以下几种:
HD2400系列 RV610         HD2600系列 RV630      HD3850、HD3870系列 RV670            HD4850、HD4870系列 RV770

网友:
HD4870的我遇到过一组显存损坏导致不亮的,换后OK

欢迎大家跟贴,希望会员朋友们集思广益,得到最后具体的分析原因

网友:
现在有几片HD的卡没有软件测啊

网友:
故障点讨论,和软件没有关系的

网友:
修过一片ATI2600PRO杂牌显卡,故障为点不亮,上主板直接跳过。先打显卡核心供电阻值,然后打8脚BIOS部分脚位阻值,显存供电管,目测是否有掉件,电感等,然后打金手指阻值,基本上正常。
然后上电,查供电,(我只查了4个供电,全部正常)然后测时钟晶振电压不正常,直接换,亮机,OK
修过的高端显卡很少,没有太多经验!

网友:
大家有没有遇到查不到问题的?
PCB过孔不通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