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0n维修心得

楼主(2010-05-01):
小弟在山东老家开了一个维修店!开业第一天朋友送来一个本本 ASUS X50N 说是进水了 我拆开机仔细观察没有进过水的痕迹但是上面唯一的一块桥被加焊过...郁闷 心想刚开始就来个找茬的,心中把握不大就跟他说 别人修过成功率不高 而且费用相对来说高点 他没说什么就让我尽量修!开始再次观察别人焊过没焊好的么!确定没有之后就上电, 有待机电流0.03 感觉有戏 按开关没反应 。然后开始测量电压 系统供电3V5V都没有,然后断电测量系统供电IC周围的电阻 电容 二极管 等小东东有变质 的没, 结果没发现 ,然后找了片TPS51020更换 。上电还是没3V5V,郁闷。看来是系统供电的条件没有满足 ,就去翻图纸 没找到但找到ASUS的上电时序,看来只能从头开始修 ,翻出了A7K的图纸 ,找到+5VAO   TPS51020发出, 测量电压正常 ,在转给+5VA也正常,在找到+3VAO。它是通过五个脚的MIC5235YM5  把+5VA转化为+3VAO,测量电压正常 在转给+3VA电压也正常,在把电压供给EC IT8511TE的+3VA_EC +3VACC +3VPLL脚上 。接着EC19脚发出一个EC_RST#   信号EC震荡 没试波器 只能测晶振电压正常。如果都正常EC会发出VSUS-ON信号开启+12VSUS电压 但是找到那五个脚的MIC5235YM5(主板上芯片是L2AA)测量没有+12V输出,此芯片的Vin +18.95V也有更换L2AA也不行,心想难道EC坏了或晶振有问题 速度拆下换上好的 结果还是没有+12V输出郁闷...不知道怎么做了撒 丢一边听音乐去 突然想起来这个板上就一个大芯片没有单独的南桥, 别人加热过难道和它有关 ,没多想赶紧上机台取下重做由于过于速度结果把芯片上的皮挂掉一点郁闷 ,植球上去刮掉皮的这几个点连在一起了。 没太大心思修了 就给他吹上去了 冷却后上电 哈哈预料之外+12V出来了 在测量系统供电+3V+5V都有了 然后开机 电流就跳变一下0.46A就掉点了 心想肯定是我刮掉那点皮的原因!又来信心了 定够芯片MCP67MV-A2 装上后上电 看电流跑数很正常 然后接屏点亮OK 小心装机后跑3D 唰唰的 没任何问题 心情那个好撒!!!

网友:
不错,虽然前面走了不少路总算修好了

网友:
上几张图就更好了哇!

网友:
有点技术噢

网友:
看了有点看不明白。电流怎么走,该做什么就什么。

网友:
现在的机越来越难修了,故障也越来越多,修好了就不错

网友:
二修机我们都是把别人修过的地方重新做一次特别是BGA芯片。楼主分析的ASUS开机电路比较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