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000北桥温度高问题

楼主(2010-05-01):
华硕a6000的机子故障开机掉电。是北桥问题。加焊后正常显示了。就是温度高咱办。风扇已经换过了。还是高得烫人。。不知是不是要换个桥才不会呢。。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就开机掉电,一定是北桥问题吗?

网友:
碰到过,换北桥还是一样,待解决。

网友:
温度高说明北桥干活卖力,应该表扬嘛,怎么还要换它呢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a6500cpu温度高得很  90度左右  北桥也高 想尽办法散热

网友:
风扇从USB口飞线,让风扇长转。

网友:
我在修这台,时而亮一下就掉电。时而不亮也掉,我加焊南桥了。当时可以了。。现在又掉了。。我发现这个CPU太烫了风扇一直在转还是掉。。郁闷

网友:
看北桥电压是不是有点偏高

网友:
不出问题就不用修了

网友:
你先换一个试试嘛  不行的话看北桥供电是不是偏高了

网友: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等待解决。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加焊北桥机器正常规,经测试无死机现像。

网友:
对,楼上的说的对,飞一根线,5V的,使他常转.就可以了.

网友:
改造 加散热哦!

网友:
实在不行 就改个水冷吧。。。

网友:
北桥晶片有没有紧贴着散热片。还是导热管不良。仔细看看

网友:
给北桥供电的电感是否也烫呢? 量下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