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K8-T890-A9怪问题

楼主(2010-05-01):
遇到一个映泰K8-T890-A9初次加电一般都能点亮 可是再多重启几次就不跑码了。。。。。。。。。。。。。。。。。。然后去掉电源等一会放电 就又跑吗了 刷了BIOS 故障依旧。请教各位老师提供下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故障范围就大了
在点不亮的时候,先遍查板子的所有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

也可以在能点亮的情况下,用风枪加热板子,看能不能先大致确定故障点的范围

网友:
我想桥的问题大一些,你主要查一下南桥方面,

网友:
跟楼上的想法一样~先缩小范围,对主板进行加热~随便吹吹一下,看是哪里吹热之后,能跑码?就修那里。不过也不一定是那,走一步算一步~如果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我继续寻找方向~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