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点亮后就报警!

楼主(2010-05-01):
点亮后就报警!请各位高手指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本人菜鸟!

问风 -6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你至少要说下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板吧!有很多板报错都会叫的,还有的就是跑05 0D 41报错,这种一般刷个BIOS就可以解决的,你什么都没说很难给你判断问题

网友:
关键是要说出来测试卡显示什么代码,报警是怎么报法,有没有上内存?这些情况都要说明白,别人才好帮助你.

网友:
检查下外设,比如鼠键、打印机等。

网友:
你先把系统最小化试试还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