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自动图像调整

楼主(2010-05-01):
microstar19寸液晶显示器坏了,很频繁的图像自动调整,有时还自己切换不同的亮度模式,有时就可以正常使用一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不能用,很影响工作的。可能是980B型号的,屏幕右上角有980B这几个字。现在它更是没完没了的调整,调整同时电源按钮也失效了。求助问一下看是哪的问题,有修理的必要么?谢谢!

网友:
90%按键问题 10%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
拆下外壳来先不接按键,测试下,如不再出现,是按键的问题,把所有按键都换了,再出现换驱动板

网友:
面板控制的按键坏了,应该是某一个按键出现粘连或漏电,一般情况下更换全部按键可以解决99%的.

网友:
谢谢各位,毛病找到了。就是这样的,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