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维修IBM r51(独立7500显卡)主板

楼主(2010-05-01):
接到一个IBM r51(独立7500显卡)机器通电待机电压正常,按开关可以开机,电流在1.2A到0A来回上下。还伴随有高频的吱吱声。量VCC2R5也是在2。5v和0v之间来回上下。VCC12R5也是来回上下。似乎短路保护但是又量不到那里短路。换了 南,北,桥,显卡。adp3415一对。还是一样的故障。请修过类似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点击下啊 呵呵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下屏供电(VCCP)电路有没有正常,

网友:
一个一个的断

网友:
换下那几个8J8的电容  还有CPU供电部分的IC和电容

网友:
这个类型的板子这些奇怪的问题电容坏的多些

网友:
我会很把CPU拿下来开机试试,如果电流不会来回跑很有可能就是CPU供电这块,如果还是一样,就把北桥去掉开机,这样一步一步试。或者说是把某组供电去掉看看,一组一组地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上方法都试过了。南桥拆了,不加电,换南桥故障依旧。北桥拆了故障依旧,显卡拆了故障依旧。换了一对adp3415 故障依旧。

网友:
电感查了吗,MOS管查了吗

网友:
CPU复位电压出来没有 ?机器掉电时跑不跑代码?

网友:
有吱吱声,没短路的话就把Vcc2.5的电感换一下。

网友:
把 VCC2R5 所有相连的东东都换掉

网友:
换Io试试,应该会好

网友:
检查高压板。把屏断开看看。

网友:
哥们你别逗了现在是单板那里来的屏,逗我玩吧

网友:
请问 13#的哥们你说的IO是那个芯片呢。

网友:
11#楼的哥们电感毒要换呀。说说你的理由可以吗?

网友:
5#的哥们8J8电容的编号是多少啊?

网友:
没解决掉吗?LZ

网友:
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都是先把几个大家伙(南北桥显卡IO)一动,故障依旧再就没法了!在我看来还是的老实的根据上电时序查查了,我碰到过内存不过就会如此的反复!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啊?分享一下呗!!

网友:
别乱换东西,这样只会增加修复的难度!盲目的换东西对于技术的提高是没有用的。

网友:
没有解决呢。

网友:
20# 369275629 还没插内存呢。

网友:
21# 三羊亮 原来以为北桥短路。结果拆了还是一样的。惭愧啊,最好修的IBM,再加最好修的供电问题居然解决不了。

网友:
如果是屏保险坏,可以直接外接CRT输出,就不会掉电。楼主可以这样排除一下。

网友:
楼主啊裸板试机了没

网友:
可能是控制信号不好吧

网友:
肯定是裸板测试的。

网友:
看来高手就是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