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

楼主(2010-05-01):
说起来真够惭愧得,修了2年
笔记本
了,只是知道一些机器的通病,换桥呀之类得,,深奥的电路方面根本不杂懂,今天有台T43声卡没声音,换了功放和声卡,还是没对(反正一般修这个就是把几个芯片都给换了,一般就对了得嘛),,最后发现是功放旁边一个5角得芯片挂了,,想问下各位大大,,那个5角芯片起什么作用得。。。
声卡没声音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有一脚应该跟5v电感相同。

网友A:
更正下,不是发现那芯片挂了,是换了那个芯片就有声音了,嘿嘿

网友:
5脚?应该是6脚吧?料号是什么?记不完全了,请提供料号或IC型号,谢谢

网友:
应该有两个5脚管,大的是供电的,小的忘得了,是IBM T40的

网友:
从论坛上找份电路图,从图上看改IC起什么作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遇到困难不要紧,要学会自己先研究,研究不出来再问,不要象小孩子一样什么不懂就马上问,没经过思考的解决故障,只能解决一时的故障,而不能知道为什么出故障,明白吗?

网友:
就是,这个图纸是标的很清楚的

网友(2014-04-10):
IBM是这样的难搞,手头上不有一台T43呢,不跑U的,放了一天都没去搞他,南桥难做做不好换三桥,唉

网友:
IBM是这样的,难搞!我手上还有一台T43的呢,放了一天都没去搞他,不跑U,那三桥太近了,都不敢动他们。搞不好要换三桥。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