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X11 其中一个内存槽插内存报警一个正常

楼主(2010-05-01):
三星 X11 其中一个内存槽插内存报警一个正常使用,检查过内存插槽接触良好。求高手指点。是否跟北桥有关系,那个老大遇到过请赐教。

网友:
用酒精刷下试试,一般都是里面触电氧化了

网友:
打一下阻值看看,加焊内存槽,然后才能确定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用假负载测一下时钟等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先把槽弄干净,用打阻卡测一下,确定不是槽的问题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加焊了北桥故障成功排除谢谢大家。

网友:
先要排除接触的问题,再用假负ZAI去测下AD线。;。、

网友:
内存假负载怎么用啊,那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对吧,内存的应该不叫假负载吧。是叫内存打阻卡是吧。

网友:
北橋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