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S78H主板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0-05-01):
手上有块升技A-S78H主板不能触发,不加电!上论坛查资料,查线路,分析发现,3VDUAL没起来!

1,此板所有的电压都是经过电源管理芯片W83304CG控制产生,芯片的27,41脚由5VSTBY供电(5VSTBY正常)

2,5VSTBY产生:是由5VSB和VCC经一个双二极管同时供给,当主板没有触发的时候,5VSB经一个MOS管产生,正常情况只有4.5V左右当主板触发后ATX送出VCC和其他电压,此时VCC立即取代5VSB继续为W83304CG供电,5VSB只有4.5V的原因就在这里

3, 38.39+升压电容升压,送出大约9V电压驱动MOS管G极,控制5VSB转换出3VDUAL!(查此处无9V电压,也就是MOS管G极没有电压)

4,上电时序中3VDUAL是主板上电的必须条件之一,没有此电压主板肯定不能触发换掉W83304CG后3VDUAL正常送出短接PS-ON排针主板正常加电,量各组芯片主供电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沙发,顶一个

涵山 -10 看到,扣一个.

网友:
W83304CG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
3# 68235290 这个芯片很难买到的,我是从二手板上拆的W83304AG的不可以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的蛮详细的,顶一下!

网友:
唉。芯片不好找,就是麻烦。

网友:
升技板的专用IC,见过好几块,没有元件只好放弃

网友:
写的不错,想问一下那个升压电容是怎么升压的呀,38.39发出来的是多少伏电压,另外你说经过升压后的9V电压送到MOS管的G级,MOS管不应该是用一个小电压控制大电压吗,如果G级9V,那D和S都是多少伏呢,谢谢

网友:
8# 张志良 升压是W83304CG内部完成的只是在38,39脚串一个升压电容,实测MOS管G极9.6V,
MOS管和3极管有区别的哦,是由5VSB转换出3VDUAL的,你说D,S极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高手啊   只是那个芯片太少了  以前看见过几块但是不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这个IC不是只有ABIT使用,这是WINBOND的ACPI控制器,有不少板子使用这个。

网友:
再详细点就好了....3VDUAL是PCI A14的3.3SB吗???

网友:
学习了,我们是边升技的板子走的不错,我自己用的也是升技的,看来以后要用上了

网友:
很详细 有那些芯片可以代换w83304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