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装主机的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0-05-01):
本人是做维修的对装机不太清楚,请会装机的帮我想想装什么配置好,价位在3000元不要显示器,要四核的cpu,请吧配置和价位写清楚,谢谢了

网友:
各个地方的价格不一样!很难配

网友:
做维修的不知道装机的价格?不对吧,哈哈.想套套价格吧?

其实我之前也做过专门装机,但利润非常低,各种不同的格价对比之下,基本利润在50-100之间,后来就不做了,;利润太低了,呵呵

网友:
四核CPU,你3000块以内能配好?应该配不到吧,四核CPU多钱一个?双核机好一点的都差不多3000了

网友:
CPU:AMD 速龙II X2 250
主板:昂达 A890GX
内存:金士顿 2GB DDR 1333
显卡:集成HD4290 128M
硬盘:希捷 500G串口
机箱:一般比较好的在100元以下
电源:航嘉冷静王钻石版

楼下说的配置虽然说是四核的,但是其他的硬件是不是对CPU造成瓶颈,显不出四核的效果。。。

网友:
X2 250 ???应该是双核的吧,四核应该是X4的啊.呵呵.很久不装机了,我也不能确定了.

网友:
4核3000多不带显示器足够了,不过其他东西没太好,x4 630--725,华硕最便宜的主板385,2g内存340。500g的硬盘315,显卡集成,机箱电源好点250,dvd光驱100,才2115哦,呵呵,再搞个3。400的显卡,剩下的可以买其他的配件差不多了

网友:
用5000+开四核 不就得啦 便宜的要死

网友:
还可以吧,我是以北京的价格来说。
四核的主机有两套,可以参考:

配置一:Intel系列

CPU Intel 酷睿2四核 Q7600                 800
主板 技嘉 GA-P41T-ES3G                559
内存 宇瞻 2GB DDR2 800                330
硬盘 希捷 500GB 7200.12 16M(串口/散)        335
显卡 昂达 9600GSO 384M                499
光驱 先锋 DVR-118CHV                188
机箱 技展 网盾2008                        118
电源 长城 静音大师BTX-400SD                268

总计:3097元

配置二:AMD系列

CPU AMD 速龙II X4 630(盒)                715
主板 技嘉 GA-MA770-ES3                569
内存 宇瞻 2GB DDR2 800                330
硬盘 希捷 500GB 7200.12 16M(串口/散)        335
显卡 昂达 9600GSO 384M                499
光驱 先锋 DVR-118CHV                188
机箱 技展 网盾2008                        118
电源 长城 静音大师BTX-400SD                268

网友:
本人是做维修的对装机不太清楚,请会装机的帮我想想装什么配置好,价位在3000元不要显示器,要四核的cpu,请吧配置和价位写清楚,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已经发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配机稳定性最主要的两件:电源(电源功率要足名够大)和主板(主板是所有配件的连接地),这两件选好了,机器想不稳定都不行;
配机游戏性能要想上得去关键两件:CPU(频率尽量高点,核心尽量多点)和显卡(流处理器多点、频率高点、带宽大点、显存大点)

网友:
楼主是一杯酒吗?

网友:
楼上的价格。。。。看上去想摆渡的。黑黑。

网友:
在这里谢谢大家,有人说我做维修的不会装机是有点怪是吧  我是刚从厂里出来对现在的装机不太清楚,所以才要大家帮我想想怎么装

网友:
太平洋电脑网上有自助装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