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不能用 奇怪!

楼主(2010-05-01):
845PED2的板子,没集成网卡,独立网卡第2个PCI槽上连一下就断了,插第3个上本地能连上,网上不去,插第4个上,根本没反应.第1个显卡挡住了,插不上
。系统做过,全盘格式化的,驱动也弄过,还是不行,网卡是新的,郁闷了,求救!
那位高手给说说板子那里的问题!
显卡
格式化

网友:
嘿嘿!PCI 是南桥管的 ,不是南桥挂 就是虚焊了!先加焊吧

网友:
如果USB,声卡,MIC也不正常,时钟IC,也会引起该故障,先简后难,

网友:
你的网卡能保证是OK的吗,建议换块网卡,或者把网卡拿到别的机器上试试,排除网卡本体不良后再做南桥不迟!

网友:
最好是看下PCI槽有没倒PIN现象吧!我以前修到个就是倒PIN引起的。不行就只能查PCI到南桥的信号了

网友:
先刮插槽 看看是不是 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