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坏道,但极慢

楼主(2010-05-01):
我在联想机器上拆的一块硬盘,当时故障也是慢,型号是wd1600js,串口160g。以前使用,装系统都正常,有一天客户说电脑慢拿来装系统,用ghost盘装一看时间,50分钟左右才能ghost完。换了几个版本ghost盘都不行,换正式安装版也是极慢,花了俩个小时把系统装上了。进了系统还是极慢。于是换了块硬盘,一切正常了。硬盘我用了mhdd,效率源等检测都无坏道。拆下线路板清理连接点,也不行。还是慢,dm分区也比正常硬盘慢。ghost时候数据传输基本就20m左右。只有请师傅帮忙了!
电脑

网友:
有红绿块了,再就是电源功率是否够,实在不行刷写硬盘固件试试!

网友:
硬盘换到别的电脑上也的这样,功率肯定够,mhdd检测无色块

网友:
找一块好的80G的硬盘,分好区装系统对刻试试,品牌机的硬盘,好多都有隐藏分区,隐藏分区破坏了会出各种莫名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盘健康度有问题,换个软件检查一下

网友:
我原来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应该是硬盘要坏的征兆,有重要数据抓紧备份把,呵呵,我有一次最快的是顾客单拿硬盘过来说装不起系统,怀疑硬盘有问题,我全部检测了一遍没任何色块,又ghost了个系统也没任何问题,也就是慢,20多分钟,就叫客户再拿回去试,结果半个小时他又回来说还是不行,把主机也带过来了,再试的确不行,再检测一把坏道,擦一遍也没用,并且pe里也认不出了,东西也没了,彻底挂了

网友:
开机自检的时候留意是否有SMART的报警提示,如有, 硬盘得修。修固件,清SMART表。

网友:
我的一块迈拓盘,用mhdd检不到,我用victoria写了5遍零好了

网友:
WD的硬盘比较挑电源
换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UDMA错误!如果是并口盘,一般是IDE口反插过一根针顶断了,或IDE口附近的电阻有坏的。串口盘一般是板和盘体接触不良,要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
这样的情况,固件的可能性很大,用专业的工具修吧!

网友:
用MHDD清零试试

网友:
如果确定没有坏道,不用考虑固件问题,应当最大LBA值不对

网友:
把串口和电源口金手指用刀片刮下,在用橡皮檫干净在试试,可能氧化了

网友:
很可能是0磁道损坏了
可以用dm把零磁道删除 从1开始试下!!
我碰到好几个这样的硬盘了。。

网友:
俺是新手,只能看看,帮不上你,惭愧

网友:
这个是WD 常有的毛病,一般是有几个模块坏了,26,29,2A,2C,2D,2E,2F, 要用专业工具修

网友:
楼主不妨换根数据线试试 另外将电路板拆下来 将氧化的接触点清洗干净 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