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笔记本键盘维修(未通过)

楼主(2010-05-01):
 大家可能都知道,笔记本键又薄又轻,做工非常精细,使用起来手感也不错。但是,笔记本键盘只要进水了,这个键盘肯定报废。因为笔记本键盘内部的导电银层在潮湿的环境中很容易氧化生锈,导致电路断开或短路,造成键盘无法使用。因为结构太精细,维修起来非常费时费工,所以一般都是建议客户更换新的键盘。不过,一个笔记本键可要四五百元,挺贵的。

  今天,我就遇到一起笔记本键盘无法使用的故障,只不过,这次没有更换键,而是稍微对键盘做了一点小手术,就恢复了键盘的大部分功能,没有花一分钱。

  螺丝分布图

  情况是这样的:朋友拿了一台联想昭阳S2809CFe笔记本电脑来找我,说是键盘不能使用,一点反应也没有。上网时想输个密码,还得使用微软的软键盘,一个一个的用鼠标去点,费劲死了。不过,客户也发现键盘没有坏,如果在资源管理器中把键盘删除,再次重启时就会提示发现新硬件,就是刚才删除的键盘。但是,按下键盘的任何一个键都没有反应,什么字母都输不进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使用电脑时无意中杯子里的水洒在了键盘上,然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一听朋友说键盘进水了,我想都没想,换个新的吧。不过,这次他要出差,如果要换需要到维修站申请,再等键回来,肯定需要一个星期时间,但急着要用。我看了看本子,反正是过保了,自己拆开检查一下,看是不是主板也进水了,别让故障继续扩大。

  昭阳的这款本子是超薄小屏本子,做工非常轻巧。我观察一半天,想单独把键盘取下来,结果怎么也没有在键盘的四周发现活销子。没有,怎么拆,总不会把整个本子的上盖全部拿下来吧。最后才发现,这款本子的键盘是用两个螺丝从本子底部固定起来的。必须把这两个螺丝拆下来,才能通过移动键盘把键盘取出。不过,这些动作需要非常小心。

  本子的键盘忙了半天,终于拆了下来。不过想把键盘整个拿走,还必须把整个本子的上盖取下来,这需要拆除电池下面的三个小螺丝,电池两侧的两个长螺线,以及其余七个螺丝。在内存盒里面还有一个螺丝,需要注意。螺丝分布见下图。

  朋友也向我详细说了本子进水的地方在右下侧,方向键的位置。我看了看键盘下面,竟然是CPU,散热器上面有一点进水的痕迹,不过因为CPU的发热量大,根本没有淌到电路板上,因此主板没有受到任何损伤。根据朋友反映的情况,刚开始进水时,键盘还能用,不过越来越严重,后来开机时,总时“嘀嘀”直响,进入桌面光标总是往右直跑,非要按下一下左键才行。再到后来,就成了现在的样子,什么反应也没有了,也不叫了。

  照朋友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因为进水,印刷聚乙烯薄膜表面的导电银层受潮氧化可能连在一起了,造成系统认为“右(END)”键始终是按下的,致使其他键无法正常使用,表面上被误认为键盘损坏。如此分析,这个故障还能解决。

  笔记本键盘的键帽是扣在底坐上的,拆除时,只要扣着每个键的下面用力向上掰起,再向前推就可以把这个键帽取下来。下面是一个类似计算器按键导电橡胶似的橡胶帽,不过,这里的胶帽没有导电层。这时就可以看到下面导电层了,本来应该是明亮亮的金属层,现在却是黑呼呼的一片,不用说,就是这儿的问题。再下面就是两张薄薄的带有导电层的聚乙烯塑料。这两层薄膜距离很近,并且每个按键的底座是被铆在底部的金属板上的。因此必须将键座撬起,但很容易把折断三个铆柱。不过,本来就不打算再使用这个按键了,稍微用力把键座撬起,三个铆柱断了两个。这时就可以用刀片或镊子把聚乙薄片分离,使用脱脂棉蘸一点无水酒精把氧化层小心擦除就可以了。再把键盘接回电脑上,开机加电试机,问题解决了,能够输入字母了。

  当然,如果手里有导电银漆的话,我们也可以原样把腐蚀的导电银层补好,那么这个键也就能够被修复。不过,非常费功夫,也不是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
我一般用细铜丝补线路,然后用透明胶纸做绝缘。工本比用导电漆要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