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不开机讲述(转载帖,不通过)

楼主(2010-05-01):
  笔记本维修不加电的故障情况有几种情况,分别是:

  一、使用适配器不加电,但使用电池加电正常;

  二、使用适配器加电正常,但使用电池不加电;

  三、使用适配器和电池都不能加电。

  上述三种故障在笔记本电脑中十分常见,要想维修这三种故障,必须掌握笔记本的加电过程。下面就简单分析一下笔记本的加电过程。

  当我们按下电源开关以后,低电平(或者是高电平)触发PC87591的PWRSW#信号,然后PC87591发出PM-PWRBTN#信号触发ICH,ICH反馈给PC87591笔记本电脑工作模式的三个信号,然后笔记本电脑触发主要供电的开关,如主电源、CPU供电电源等,然后按照图中的步骤进行加电。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图中的具体内容,AC IN是适配器的供电电源,Battery是主电池供电电源,Always ON是只要插上电源就会输出的常电源,主供电芯片(系统芯片是MAX1632,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该电路是只要插上电源以后就会出现图中第三步的电源,俗称待机电源,这个待机电源输出以后并没有提供给笔记本的主要供电部分,笔记本的主要供电还需要图中的I/O芯片PC87591驱动以后待机电源才能给笔记本电脑提供主供电。上述的主供电驱动方式是笔记本其中的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系统芯片在插入电源以后不会产生待机电源,需要驱动系统芯片来产生系统主供电,目前的笔记本电脑中这两种系统主供电方式共存。

  上面分析完笔记本的供电原理以后,下面就结合前面的故障现象进行故障分析。

  一、使用适配器不加电,但使用电池加电正常或者使用适配器加电正常,但使用电池不加电。这两种故障维修时需要检测的是两个保护隔离电路,图中接近适配器和电池供电的两个方框电路,这两个隔离电路中主要包含的元件有保险、MOS管和二极管。这部分最容易损坏的就是保险,然后是MOS管,还有就是二极管。遇到这两种故障首先检测该隔离电路的保险、MOS管、然后是二极管,这样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找到故障元件。

  二、 使用适配器和电池都不能加电。遇到这种故障,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按照原理分析的方法进行检测。遇到这种故障检测过程如下:

  1、 检测一下主板上的主供电部分是否有短路现象;

  2、 检测CPU供电或者CPU是否正常,因为有些机器CPU故障也会造成不能加电;

  3、 检测系统供电芯片的主供电输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需要确认输出电路是否正常,输出电路中主要是MOS管和二极管是否正常;

  4、 检测系统供电芯片的输入条件,包括主供电等等;检测到那个输入电路有问题就要仔细检测该输入电路,尤其是输入电路中的保险和MOS是最容易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