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D0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01):
一块精英PT880PRO-A主板开机测试显示D0,用假负载测试时钟,复位,核心电压全部正常,压北桥没反应,北桥,南桥, 显卡,内存电压都正常,是不是CPU座空焊,没有带灯测试卡现在无从下手,向高手请教。
换I/O后正常,

网友:
跑c d基本上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确实是CPU空焊了。之前就碰过。楼主你压一下CPU座。或者加焊一下。不行的话就上BGA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部分

网友:
如从C1跑到D0,则可能是内存不过。如开机就跑DO,其它电压都正常可能在北桥

网友:
加焊座子就好了 我在厂里天天弄这个

网友:
cpu座虚焊,精英主板座虚焊的多。

网友:
先不管代码是什么,有没有跑码才关键。如果开机就是C0没有其他代码,那么就是北桥或者CPU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IO坏也会

网友:
朋友的主板刚开始能点亮没进系统就死机,就拿过去电脑店维修说主板坏了,就没修拿回来了,给我研究一下,我看道CPU座有几根针变形了,就把它搞好,有一条针尖断了短了一点,我把它拉直能接触道CPU.用手压住CPU座没反应。开机还是从00-DO就不变了

网友:
会不会报警的?精英主板它的跑码跟其它不一样的~跑D1就会亮了~I/O是什么的?换别测试卡试一下,是不是还是DO,还是认不到的情况00或FF~

网友:
按 CPU座 北桥  刷BIOS

网友:
以前用过这款主板开机响两声,现在不报警,我只装CPU试了不报警,装了CPU。内存,显卡也一样不行

网友:
朋友的主板刚开始能点亮没进系统就死机,就拿过去电脑店维修说主板坏了,就没修拿回来了,给我研究一下,我看道CPU座有几根针变形了,就把它搞好,有一条针尖断了短了一点,我把它拉直能接触道CPU.用手压住CPU座没反 ...
引用 网友A:

短了一点的那个针能否接触到CPU,还不一定呢/
鉴于U座的针有变形的情况存在

U座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在仔细检查一下U座的针,看是否有弹性差的

网友:
压一压不久知道了么

网友:
一块精英PT880PRO-A主板开机测试显示D0,用假负载测试时钟,复位,核心电压全部正常,压北桥没反应,北桥,南桥, 显卡,内存电压都正常,是不是CPU座空焊,没有带灯测试卡现在无从下手,向高手请教。
引用 网友A:

先捡容易测试的地方找故障,Dx一般是内存故障多,换根条子试试,最好测一下内存供电,PT880pro-a主板是AMD最新880主板吗?应该不是修板子吧?

网友:
精英PT880Pro-A

  主要参数
  型号 PT880Pro-A
  适用类型 台式机
  主板架构 ATX
  CPU插槽类型 LGA 775
  支持CPU类型 支持Celeron D,Prescott系列处理器
  前端总线频率 支持800MHz,1066MHz,533MHz前端总线
  HyperTransport总线技术 不支持HyperTransport总线技术
  北桥芯片 VIA PT880Pro
  南桥芯片 VIA VT8237R
  内存描述 双通道 2 DDR DIMM,支持DDR400/333/266,2 DDR2 DIMM,支持DDR2 400/533,最大支持4G内存容量
  板载声卡 6声道音频输出ALC655音频解码器
  板载网卡 千兆网卡
回楼上,内存供电查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