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检测全是感叹号能修吗?

楼主(2010-05-01):
我手上有好几个硬盘,用MHDD检测都全是喊叹号,请问这能修好吗?
硬盘

网友:
怎么不说怎么修?

网友:
PWD ABRT红色显示硬盘被加密,不显示红色硬盘固件。

网友:
固件问题 WD的硬盘最常见 迈拓加密也会

网友:
PC3000解密就OK了,或是用效率源都行的

网友:
用MHDD检测都全是感叹号有几方面:
1本硬盘已加密,这可以在用MHDD检测时 会出现PWD标志
2固件坏
3P表坏
4G表坏
出现这种问题,可用3K或效率源维修

网友:
如果PWD灯亮,就是被加了ATA密码,MT WD可以用片成PC3000直接解,ST的盘需要点技巧
如果PWD等没有亮,那就是模块坏了,WD的盘最多见,编译器模块损坏就会出现ABRT错误导致全盘感叹号!解决的方法是写损坏了的编译器模块

网友:
P表坏了,比较难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