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主板

楼主(2010-05-01):
各位师父们!向你们请教一下,就是我想知道;主板有哪些系列(比如845、945)这些之类的。它们所支持CPU的针脚数,所支持内存是几代的。怎样能更好、更准确的区分这些系列的主板。我看到一些人把机箱一开就知道这是845、945主板,我就觉的奇怪,我就拿了几块主板看,根本看不出什么来,我也在网上查了很多的资料,也还有一些不懂,所以向你们请教一下。。。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
摸得多 也就知道的多了

网友:
主板上都标有 型号,再根据CPU座内存插槽、显卡插槽 ,基本可以大概判断是什么型号的主板,看北桥最直接,不过一般北桥都有散热片盖住

网友:
我们电脑城是这样的,看南桥 DB-845   EB865  FB915 GB945  HB965    915是分界线,之前的是用一代,之后的用二代,915有1,2代混用。 VIA和SIS芯片的按针座去分什么板,因为是廉价主板,没人管的

网友:
很简单,太平洋电脑网。

网友:
CPU座上就标有多少针脚.内存槽上就标有多少V电压.1.8是DDR2代.2.5是DDR1代,SD的没人用了就不作介绍了.

网友:
简单,一看芯片组,芯片组南北桥都加散热片,要取下才能看到,   二看CPU座子,
还有更简单的,就是主板上一般标有***845**,***945***  你读出来就好了,在内存槽附近的很明显的一行数字.
内存1代的184针,2代的240针,你看内存槽针密集的是支持2代的在槽子中间的豁口处有个1.8V的标志,稀疏点的就是支持1代内存的.

网友:
一般说的主板型号,都是指的北桥芯片型号,北桥是845的就是845主板,主板上一般都会有大大的白字标示出板子的规格和Bios 版本

网友:
有的主板上没标那个针脚数啊,是些针脚啊没标。还有就是我拆了一块945的主板北桥看了一下,有些数字字母但没有945这样的字眼啊。怎样看CPU座子来区分了

网友:
光看资料是没用的,你要接触板子,手上的板子接触多了自然会了,建议你到电脑城去当装机员,一个月时间基本就知道了。

网友:
我认为多修一些主板就知道,时间一长就了解多了。

网友:
一般看CPU接口就可以了啊

网友:
Intel.com 上有pdf技术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