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想讨论下?

楼主(2010-05-01):
我们以前用指针表时面板上一般会标上20KΩ/V是表示仪表的内阻,如50V档的内阻就是50X20KΩ=1M。现在大家一般都用数字表了,数字表的内阻一般手动档的是10M,但自动挡的内阻如何算?也是10M吗?还有就是交流220V全波整流后到底是220X1.414=311V吗?我用过不同的表包括真有效值的表量过,都不会高于300V (只整流不用电容滤波),大家有量过的吗?注意交流没超过225V时。

网友:
2个问题 我说下我的看法
1 自动挡的 也是有量程的 它自己跳到合适的量程 到了这个量程了 内阻就确定了
2全波整流 你的计算应该是正确的 你用万用表测量的交流电阻 在表里面也是经过滤波之后采样的有效值 虽然你在外面没有滤波 但是在表里面的电路里还是有滤波的 虽然不会像外表滤波得那么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