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3020 传真机 装不上驱动

楼主(2010-05-01):
传真机和电脑连接能发现USB 设备 在设备管理器里。认的是USB composite DERICE 在设备管理里 把这 项卸载了能发现新硬件USB 设备
用光盘装驱动 装到以下这就装不走了
                                             1 用USB电缆连接计算机与多功能一体机
                                             2  打开多功能一体机电源
                                             3 等待安装过程继续安装
                                             * 在安装过程中一些窗口将会打开然后再关闭

                                             上一步(是灰色)     下一步(是灰色)    取消 (是黑色)
                                               (意思是说 上一步 和下一步 都点不起, 黑色才点的起
                                             请问这是怎么回是呀
                                                    谁有这驱动能不能传份我    wuyefeixue163@163.com        谢谢

网友:
USB composite DERICE   电脑怎么没认到打印机的具体型号啊!
建议
1:检测电脑usb接口
2:重新安装电脑系统
3:基本可以判断打印机主板接口坏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还有其他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