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USB接口的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0-05-01):
想问一下大家正常的USB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欧才正常。还有主板上的前置面板的USB排针对地阻值也跟后面的一样吗?

网友:
超过400欧..前面后面一样的/

网友:
中间的两根数据线500欧姆左右 前后的应该都是一样 因为他们是并联的

网友:
593   593  593 0

网友:
现在有块845的板子不认USB测一下阻值却正常。供电也正常。郁闷了。

网友:
数据:五六百吧~
正极:空板五六百;插电源线40~200;待机无穷大~

网友:
这种不能太死板,只要不太低,就可以了。

网友:
跑下线路啊,把线路上的小元器件都换了还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南桥发烫啊。听客户说之前就是用得好好的。然后开一下打印机电脑马上就掉电了。。我怀疑应该是打印机连接的USB电涌烧掉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