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对地阻值需要通电吗?

楼主(2010-05-01):
是插上电源以后开始测还是需要通电以后再测呢

网友:
那要看测什么咯,测主板不需要通电,最好将CPU 内存等等其他附件都拿开再测.

网友:
测主板部件的对地阻值??       在断电的情况下打阻值的.没见到过通电测阻值的,通电测电压.楼主可能没睡醒!

网友:
不用通电,通电是测电压

网友:
测量对地阻值,绝对不能通电~通电测量没意思~

网友:
不可以通电的哦,不然有可能烧坏你的表哦。

网友:
通上电了就是测电流跟电压了,。,而不是对地阻值了

网友:
怀疑楼主没接触过电子的,要不不可能问出这种低级错误的问题

网友:
楼猪肯定喝多了

网友:
不用通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尽量把配件都拿开,是必须把配件都拿掉,也不能接电源

网友:
人家新手 用得着这样说嘛

网友:
不用通电,通电反而不准了!!!

网友:
能问就说明楼主是在用心来学的。说实话,以前我也不知道,我是只上完初一。就下学了,我现在在学维修主板。一句话,只要你认识汉字,你就具备学维修的基础,刚开始《计算机电子电路基础》拿来看的时候,就好比天书,五遍看完以后,就会背了。哈哈,学什么都不容易!

网友:
测量对地阻值,绝对不能通电。通电也无法测电阻,看来楼主要加强电子知识的学习。

网友:
不需要通电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是天才,电子电路这么容易就理解了,真是高!

网友:
测对地阻止当然不需要通电

网友:
你掉表会坏掉的!~千万一定要断电测对地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