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cpu座更换触点

楼主(2010-05-01):
有一块865主板 硬改超频,把cpu座子里的一个触点弄坏了,现无法恢复正常频率。手上只有一把5元的电烙铁(纯业余见笑了),可以从旧主板上取一个触点换上去吗?

网友:
那要看你的焊工有多厉害了,我个人无能为力.只有其他办法,从其他主板上拆一个下来再换上另一片主板,我不行,呵呵

网友:
只是更换4百7十8根触点其中的一个都不行吗?不是更换cpu座。那用电烙铁肯定不行的。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点 可以飞一根线进去啊

网友:
那你还是不要自己搞了,找一个可以换座的专业维修点给你换吧,

网友:
cpu座子已经被我撬开,可以清楚看到那些触点,感觉用镊子夹住,再主板背面的焊点烙一下应该可以取下来。没有试过怕搞瞎了。(现在我在孔里垫了些细铜丝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cpu座子已经被我撬开,可以清楚看到那些触点,感觉用镊子夹住,再主板背面的焊点烙一下应该可以取下来。没有试过怕搞瞎了。(现在我在孔里垫了些细铜丝还可以正常使用)
引用 网友A:

如果现在用细铜丝对付着用,就不要动它了,,,反正CPU上好了,也不会再拆下来它了,,,如果自己搞的话,可能这板就报废了

网友:
现在能用就用啊,不要扩大问题啊,不好搞

网友:
我想修好了甩到二手市场去。垫铜丝人家不肯收啊。想不搭钱搞好呵呵。手头有个坏主板。

网友:
到底触片可不可以取下来。修过的说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