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 当28维修

楼主(2010-05-01):
今天修一T23板子,故障为当28,应该是没读到内存,首先量供电3.3V正常,量时钟有1.5V,应该也没问题,量系统管理总线3.3V,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型,不知道对不对,在基地看别人的帖子有说有3.3V就正常,再量AD线也正常。根据经验加焊内存槽,不行,换北桥,失败,最后换南桥OK!

网友:
用示波器一下就可以打出来的, 买个吧]

网友:
为什么换南桥就OK了呢,楼主解释下??》?

网友:
俺旧没有视破器。。。太辛苦了。。。。

网友:
3#,南桥控制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南桥挡内存完全可以啊

网友:
应该还是SM总路线上的问题吧

网友:
有3。3V,无波。没示波器还真不好搞

网友:
不过内存搞南桥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南桥有问题,会拉低系统管理总线的,SMB,正常电压为3.3

网友:
内存上有2个SMB总线是由南桥发出来的,南桥坏也是有可能的,只是很少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