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操作如何解释

楼主(2010-05-01):
电脑维修的同志们.小弟问你们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说拔插内存、显卡等硬件时需要拔掉电源吗.没开机的情况下电源线没拔会产生电流吗?显示器通电的情况下没拔掉VGA线会产生电流吗?带电操作会对硬件造成损害吗?
   老鸟们说说你的看法吧...

网友:
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

网友:
没什么值得讨论的,拔插任何电脑配件的时候最好是拔掉电源,没开机的情况下会有静电,如果在潮湿天气,你会感觉到静电的厉害,会产生微弱的电流,

显示器在通电的状态下VGA线也有静电,带静电操作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莫名其妙就不开机了.

网友:
把显卡,内存的时候不需要拔掉电源线。但是如果再插拔的过程中,偶然触碰开关引起开机、或者在插拔的过程偶然产生一个干扰信号使开机电路误动作。那将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

所以插拔内存的时候,最好拔掉电源线

至于带电插拔VGA,大都数人都是这样做的,我也经常这样做,而且曾经因为带电插VGA线而且烧了一个北桥(集显的板子),安全的方法是:插拔VGA线时,先断掉显示器的电源

网友:
应该关闭的 不过有时候我们不断开电源 也不会损坏机器 但是不代表这样做就是对的 因为其一 主板没有开机的时候 还有sb电压存在的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可能把螺丝什么的东西掉在上面 引起短路 其二 更重要的是 电源 特别是用了很久的电源 初级和次级之间会有漏电流的 在潮湿的天气之下 还会麻手 且不说伤人 机器也会损坏 我就有过这样的杯具

网友:
说得很有道理哦..我每次拔插内存时都要拔掉电源线的

网友:
我就见过修了几年电脑的师傅不懂得带电操作的危害.拔插内存的时候根本没见过他拔过电源线 以为这样不会对硬件造成伤害.

网友:
操作规范必不可少的,静电手环很多人都没有带过,支持热插拔的设备最好也要断电操作,可能在插拔的断开瞬间产生类似于短路的大电流烧坏部件,当然如果你的技术相当娴熟,那就是艺高人胆大了,哈哈.

网友:
安全第一。毕竟修好一台机不容易

网友:
严格来说带电的东西都应该断开供电后才能进行挺拔操作,但是在实际维修中大部分维修员都是带电操作的。
也就是在电脑关机的状态下。
实际上这个时候电源、主板都是有电的。有的板子设计的时候内存也有的带电。而外设部分也是有独立供电的,那么外设接口也会有电。并且物体表面和人休表面会有静电存在。
所以在进行插拨的时候还是应该遵循正常操作流程的。至少断电,放电不能少的。

网友:
断电还是比较安全些

网友:
还是要断开电源好

网友(2011-01-10):
最好是断电,虽然我也不是经常断电操作

网友:
拔电源比较好 尤其是那些一插电源就自动开机的

网友:
就像直接插拔U盘一样,虽然不会每次都出问题,但确实会出问题的

网友:
内存和显卡开机状态没试过,硬盘,键盘鼠标,光驱,vga都拔,那要看你的环境和个人各异,内存和显卡是关机,没断电也拔,至今未失手。但换个地方我都把电源线也断了才开始

网友:
我打印机没有拔电源。热插拔USB口烧了打印机主板和电脑主板上的USB口。杯具啊

网友:
显示器我都是带电插拔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
最好是断电后操作.

网友:
还是有开关的电源比较方便。VGA带点插拔烧过一块显卡

网友:
最好是断电后操作. 安全第一啊 。

网友:
还是把电拔掉好啊,虽然带电有时也不会搞坏东东但是万一坏了吃亏的还是自己啊

网友(2011-02-14):
我每次拔插内存时都要拔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