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DZ可以用SG5841代换吗

楼主(2010-05-01):
有个HKC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保险烧了,桥烧了,开关管烧了,全换新的,也没12V输出,原本用的是SG6841DZ的,我买了个SG5841的换上去,还是没有12V输出,测试3脚只有2.0V,7脚只有1.3V,其他脚为0V,没有维修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1# heshan728 可以代换的

网友:
我以前用SG6841代过SG5841可以

网友:
你那个芯片供电都不对,3脚有100多伏,7脚也要10多伏才对

网友:
看一下300V到3脚的电阻是否损坏,给供电的电阻,二级管是否损坏

网友:
检查坏了个100欧和HCRP的三极管,用C945代换后,3脚和7脚有0到10多V的电压跳变,请问怎么维修呀?

网友:
后来检查到光耦也坏了,换了一个,现在3脚有13.7V,7脚有11V多,就是没有输出,请问是什么问题?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后来检查发现输出的双整流二极管在更换是没有加上绝缘片,于是输出直接对地短路,郁闷呀。。。。

网友:
可以代换,给你资料

网友:
后来把7脚的电容换了一个,开始风扇居然转了,好高兴呀,电源居然修好了

网友(2014-11-15):
2269 直接替换6841 不用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