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风扇转一下就停的问题

楼主(2010-05-01):
我这网吧有一批2005年的机子,主板全是INTELE210882,865P的.P4 2.0G的CPU.256*2的内存,.2010.4.15号,全检查过,没问题2010.4.24再检查时出现了CPU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情况,电源风扇也是跟着转了一下.千万不要再说是电源问题,一听到是电源的问题我就莫名的火了,我换了不下10个电源,还特意买了几个新的来换了,肯定不是电源问题!拿有问题机子的电源到没问题的机子去试,也是正常的.显卡,内存,CPU也是正常的,都拆去别的机试过.所以敢肯定是主板上有问题,但具体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高手认真分析一下?平时出现这情况,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我换个电源去点亮马上就可以了.但这次真的不是电源的问题了..还有二块接电后,连CPU风扇都不转了!!!有几块不接CPU附近的4针电源线,CPU风扇却可以转!

网友:
补充一下:电容也没有胀的.我在这做维护五年了,这些板第一次出问题!!!也放过电,换过电池..

网友:
将给CPU供电的12V四针拔出再开机,看是否一转就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刚才忘记说了,拔掉四针的后..有几块是可以转,但不停..有几块却不行,拔了也不转

网友:
我只懂维护,不懂维修的,麻烦各位高手说说是哪几样问题..实在不行,就得过了五.一送过去给修了..

网友:
测仪下 12V,5V,3.3V对地是否短路,有短路电源起保护当然是转一下就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是电源上面启保护还是主板上面?
我已经说了,电源我都去买了四五个来换上去了.再说了,出问题上面的电源,拿到别的机子上去用,却正常!说是电源的问题肯定说不通..

网友:
主板有短路啊,既然电源你都换过,那问题肯定出在主板上啊,就因为主板有问题,电源启动保护了,防止烧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听说这是主板常见的问题,能不能告诉我解决的方法?一下子叫别人修,也修不好这么快啊.关键现在五.一叫不了人.我晕了..
肯定是主板哪里有问题,只是不知道哪部分

网友:
不会一下子有这么多主板出现这个问题的吧。

网友:
LZ
现在可以肯定是主板上出问题
对于不是专业维修人员来讲,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把你教会的

建议找专业维修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人也是大专毕业的,也学习过基本的电子电路知识,一般的东西也会修一下,但主板就没修过,所以不太懂..如果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就好办了...现在只能送去石K叫人修一下了..看来还是得学习维修主板..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CPU风扇转一下就停的,后来查出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支持11楼的。。。

不是一两句就能教会的。要是这样。电脑城搞培训的饿死了。。。

网友:
你可以用蓝线和黑线短路强加电试试看,这种现像如果不是电源就是主板短路了。

网友:
慢慢学吧!!!!

网友:
不用查了,看看南桥起泡没有?修不成了,太贵,买二手吧

网友(2010-05-31):
先换个风扇看看吧,要是不行换电源试试,再不行就是主板断路了测主板电路和电容。

网友:
楼主:是否是 CPU供电 场效应管短路了,这种情况很多见啊。楼主  取下CPU     测 对地电阻,很小的话(几欧,或者更小  )  。说明坏了。

网友:
先测atx对地阻值,再查cpu供电,如果没问题的话,强行加电看看有没有发烫的元件。

网友D:
CPU供电 场效应管有没被击穿,南桥芯片会不会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