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待机偏高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02):
昨天接一IBM X61机器,故障为不开机,插电源待机0.20,明显偏高,对电路进行检测,测量RTCVCC为1.5V,偏低,换南桥,待机0.05,OK

网友:
那么那个正常为多少不是1.5  测量RTCVCC为1.5V 能在说细一点吗

网友:
楼主一定没注意南桥一定是烫的

网友:
是的,这么大的电流,用手就能摸出来故障点了。

网友:
说的不是太详细,那么大的电流,你是根据什么换的南桥啊,这是关键的

网友:
0.20的电流,想必南桥有一个点,会发烫。

网友:
如果是触发后南桥发烫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怎么判断的,楼主说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
楼主应该是对地打的1.5V电感的阻值吧!一般待机这么高的话,我一般都先摸大的芯片和桥

网友:
我想应该是南桥有短路,把RTC电压拉低了

网友:
没碰到过,见识了

网友:
见识了,没修guo

网友:
这个还是要慢慢来,这么轻易就做桥了

网友:
是不是用加电发烧出来的啊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 用手模就可以了

网友:
RTC不就是COMS电池吗

网友:
楼主你说的不是很详细  像你说的故障是开机电路短路  你直接说结果有些新手不一定能懂

网友:
大电流能摸到那里烫

网友:
估计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