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反复重启无显的故障。离奇的修复经历。

楼主(2010-05-02):
接到一台同行华硕A8J的本,同行说会自动断电。但到手上试机正常,感觉就有点麻烦了。 进到桌面过了10几分钟后机器重起了,然后重起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最后无显,只有指示灯在不断闪。这时发现一些线索了,听到硬盘发出像正常关机时的“咔嚓"声,判断机器的5V供电有问题。拆机,待机有5M 3M,触发后再量,当机器重启的时候发现3M 5M正常,3B 5B其他所用的电压都会不断的跳变,正是这种跳变使机器不断重启的。这样就找到了故障,也就有了后面的维修思路。
     首先量触发开关,发现3.3V电压有跳变,不管了,先拆了再说,拆了后还是机器重启,那就说明不是开关的问题(修过开关漏电而重启的机器)。仔细分析一下,3M 5M正常而3B 5B不正常,当然后面的那些电压比如1.5V 1.05V 1.8V等等的电压的产生电压IC的供电都是用的3B 5B也就会随着3B 5B跳变了而跳变了(开始绕了 )。这样一来,就找3M转3B 5M转5B的转换MOS管,找到这个管子后(图纸56页)量G极的12V有跳变,而这个机器的12V是通过LDO产生的,测量发现LDO输出的12V不会跳变,同时发现12V是通过一个5脚的东东来控制MOS管的G极的,查图纸(56页)才知这个5脚的东东是两个三极管的复合管,测量发现复合管的B极的3.3V有跳变。这个电压图上(56页)标明是SUSB#_PWR,再查图纸,这个信号是从南桥过来的。 二话不说,换了一个南桥(82801GBM)。如果有这么容易修好这个机器,我就不会贴上来了。换桥后还是一样的问题,不断的断电重启。
    再查图纸,发现问题了,南桥发来SUSB#_PWR到了1.5V的电压IC上,这说明了什么???本人的理解为这里是一个死循环!!!南桥要正常工作,必须有1.5V电压,而产生1.5V的电压IC ISL6227CAZ又由南桥自已发出的SUSB#_PWR来控制,这不就是一个死循环么?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换南桥还是一样的故障了解决不了了。 修到这里就几乎修不下去了,但想一想,既然SUS信号是从南桥来,是不是可以把南桥的工作条件稳定下来呢? 本人的做法是把1.5V的电压IC的21脚8脚(47页)接的电阻去掉,这两个脚各通过47K的电阻直接飞线到3.3V,人为给一个控制信号。触发后发现1.5V与1.05V的电压不会跳变了,但还是会重启,南桥发出的SUS信号依然在跳变,通过飞线确定了南桥输出的SUS信号不是因为南桥的工作条件的原因起,而是因为某种信号使南桥输出的SUS信号发生跳变(我自已都觉的太绕了)。
    再查纸,又发现问题了,这次才真正找到问题。请看图纸55页的下半部分:POWER GOOD DETECTER 什么意思??POWER GOOD检测电路哇。 在这个电路里,只要这5个POWER GOOD信号有一个不正常就会把SUS信号拉低,并且输出一个FORCE OFF#信号,这又是什么信号? 就是:强制关机信号。 也就是说: SUS信号不正常,就会产生强制关机信号,从而产生断电的情况。(还是太绕了!!!!!
     看到这里,还没有把机器修好,我们再看这5个PG信号,其中有一个信号有点不同哟。VRM_PWRGD。 这是什么信号? 是CPU核心供电发出的信号,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机器的CPU核心供电不受SUS信号的控制。说明什么??这里没有死循环了。 本人的理解是:VRM_PWRGD信号不稳定,使SUS信号产生跳变,而SUS信号又控制几乎所有电压的开启,所以那些电压会跟着跳变。而又有强制关机信号的发出,就产生了断电重启的怪问题。不绕了??还是绕通了?????)最后,加焊CPU核心供电IC,拷机,无问题,机器修复!!!
     可能本人水平有限,这个机子修了三天才搞定。查了网上的贴子,有很多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多数没修出来,本人特贴上来,并写的比较详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图纸没有附上来,不知怎么附哦 1# 老彭维修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 谢谢楼主了 要是能把图纸发上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故障相似,不过没修出来,看完学习下。

网友:
楼主写的太专业了,想请教一下,“待机有5M 3M,当机器重启后发现3B 5B正常,你这说的是什么呀,电压吗,不明白请教一下

网友:
不错,修好了,我也有这样一台没修好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掉电重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把问题搞的那么复杂。不过这样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对的。呵呵

网友:
楼主真太辛苦了,修前应该参考下 旭日150 经典故障的现象,反复自动重启,应该就是VCCCORE ISL6262CRZ 的问题,如果掉电就考虑ISL6227

网友:
VRM-PWRGD使SUS信号产生跳变有点牵强

网友:
上电时序真的对修好一台机器很重要

网友:
字太大了,看的不是太舒服,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楼主本本修道这么清楚的程度,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啊!支持一下

网友:
3M 5M待机电压正常,触发后通过转换MOS管,把3M 5M转换为3B 5B电压,这两个电压送到分组供电IC上,作为分组供电IC的工作电压。
楼上的兄弟对的,旭日150也是CPU核心供电的问题,相信大家都知这个通病吧。但那个机器不掉电重启,故障是不跑U,跟这台A8J不一样。
图纸实在不知怎么上传,我就是从基地下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这个机器板子上没有对元器件做标注,拿图纸去对实物很费功夫!!

网友:
楼主虽然是绕了点,但最后还是把问题解决了,也给了我们这些人一些思路,非常不错

网友:
感觉在听天书~哈哈,没到这个层级呀

网友:
楼主写的很专业,好好的学习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