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20的桥真不经热

楼主(2010-05-02):
今天加焊个无铅NF520的桥,上面用8205的枪250度,下面853A 220度,作到锡可以动了待板子冷下来后,居然不上电了一则桥待机供电对地5欧,心想坏了肯定是桥费了。真郁闷死了。。以前用同样的温度加焊NF4,6100有铅无铅的桥都没坏过呀。

网友:
感觉NF的桥加焊不如重新做的成功率高

网友:
最好预热一下
我没有烤箱
但是一般都上下低温预热半小时左右

网友:
你最好是重新重值一下 这个桥的重直比加焊成功率高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加焊  不行在重值 哎 没有钢网好难值啊

网友:
重值吧,不然用不了多久就又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