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 BGA维修

楼主(2010-05-02):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但能听到华硕LOGO的声音。且反复重启,电流也在0.75A到0.9A之间变化。
维修经过:没有多想直接拆焊显卡,结果大跌眼镜。后又拆焊北桥成功修复。论坛里也有几例类似故障,应该也算通病吧。也希望大家不要学我走弯路。发些图片和大家交流一下BGA。

网友:
第一次见到楼主这种植珠方法带网上焊油!不用钢网植珠。好像这样差不多连钢网都可以不用了!呵呵!!

网友:
钢网不是在芯片上吗?楼上的,观察要仔细。

网友:
这机子不是有通病吗>? 搂住怎么下显卡了??

网友:
佩服楼主~~图文并茂~~写得很好的文章~!收藏了~~

网友:
楼主钢网和芯片正好大小啊。我这大好多外边留空,要对准都半天时间。看来得换了

网友:
楼主,,你那个北桥加磁铁防止变形能够说都的清楚点吗?

底部加热面积太小了

网友:
好文章,终于见到真空吸笔出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那个磁铁也没有啥神秘的。是买853时送的2个。高度刚好能垫到主板。
下加热是有点小。我解决的方法是把主板放好后,上面风筒不开。下加热一直开着,时间长些,让主板充分热透,上面的风筒再开开加热。变形的问题很少了。

网友:
不错呀,楼主下加热用的什么设置,买的成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地的安泰信853A。

网友:
对了楼主你加温时 下温度怎么解决的

网友:
银色那些贴在桥附近是什么纸,在超市能买到吗

网友:
板卡上的焊盘,老焊锡为什么不处理干净,不怕虚焊么??

您一定有您的道理,能说出来么?

我们一般都把老焊盘的焊锡处理干净的

网友:
安泰信的853A发热地方很小

这样的工具您是怎么解决的?

您的熟练程度很好

虽然仪器很一般,但你做的很完美

网友:
楼主厉害的 令人佩服我也遇到同样的机器开机后电流停在0.7到0.9之间无变化!我换了北桥是一样的不知道有没有 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