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信号问题

楼主(2010-05-02):
VTT这个信号是谁给CPU的 还有VTT-PG 是不是cpu脚座接到VTT_EN信号cpu脚座自我产生的VTT-GD(就是接到TVV——1.2v en信号后再将这个信号发给VRM芯片)这个电源信号给VRM芯片的呢

网友:
一般的板子通过VTT_FSB通过一些外围元件,变换为VTT_PG,并已这个信号区开启VCORE(即作为VCORE芯片的EN信号)

网友:
VTT进CPU,之后CPU发出VTTOL,经过三极管转化成VTTPWRGD,分2路一路回CPU一路进VCORE芯片,CPU收到后发出VID给VCORE,VCORE收到这2个信号后发出CPU核心电压为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