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4S533-MX没声卡

楼主(2010-05-02):
修好了一块主板,华硕P4S533-MX,可是装上系统没声音???找不到合适的驱动,华硕官网下的声卡驱动也不能用。请问哪位大侠有这板的声卡驱动传个给我啊。。。JYL125@SINA.COM.谢谢,急

网友:
官网上下载的声卡驱动应该是肯定能用的
重装一下系统,再装声卡驱动试试

另外注意一下前置面板的跳线,(如果右下角喇叭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声音)

再有就是声卡硬件坏了,检查声卡外围工作条件及更换声卡芯片本体

网友:
我也认为楼主是没有把前置的跳线装上才没出声音的

网友:
是不是要进BIOS里改成AC97啊``

网友:
这个板子不用插前置跳线也会有声音的

网友:
怎么办啊,现在还找不到呢

网友:
这板子只要把这个再搞好就又修好一块板了,请各位帮我下,有驱程的传给我下,不胜感激

网友:
另,CMOS,和跳线都没问题。。。官网驱动也不能用

网友:
你现在告诉我声卡的低端线性稳压器有没有输出?输出是多少V?

网友:
郁闷啊,重装系统之后自已好了,现在有声音了。。。???谢谢大家,这板子现在上机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