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0-05-02):
这是个什么元件(一朋友小灵通上面的,短路,在电池旁边有这么一个六脚模块,应该是供电稳压块吧。。发烫。。)。。
小灵通正常电压,短路。。
如下图。。。
上面的标识,不知道应该怎么读。。。
能用什么来代换????
大家指教。。。
window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

网友(2010-06-18):
上面的图片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