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OGO不动 大家给点意见 专家小组帮个忙

楼主(2010-05-02):
HP 主板  V星代工的 MS-7184    故障是出来 HP  LOGO  就死机了  为什么说是死机呢  因为键盘灯 亮一下  往后就不亮了  已经换过IO  刷过BIOS(从基地下了2个刷了不行,下一个扣10分  - -!)   网卡  声卡 都拆了  电压 正常  烤过北桥  PS/2电压正常且换了个新的  没思路了 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 已经搞好了

网友:
用 带灯座 看下,,你刷过BIOS,焊过NB,
换过IO,常见的都被你换完老,
现在就是看下  灯座是那样的,,
最后一可能就是 时钟 不正常,
这样 挡LOGO我遇见时CPU供电不量引起的,波形很杂,

网友:
档LOGO的时候,可不可以按TAB键,看一下档在什么地方。还有就是点一下开关键,看一下可不可以关机!如果点一下就可以关机,说明一般是键鼠的问题。

网友:
档LOGO的时候,可不可以按TAB键,看一下档在什么地方。还有就是点一下开关键,看一下可不可以关机!如果点一下就可以关机,说明一般是键鼠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有的是挡在那检测硬件的时候,你按下 TAB看下呢!!
有的板子 显示LOGO的时候在 自检 硬件!!!
这个要看下!

网友:
查下USB 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下能关机 电压都正常 南桥是ATI的  反正IO换了  难道这块板子PS是又南桥控制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是USB那  不明白啊

网友:
LOGO画面是检测一些外设,如硬盘光驱,键盘和USB设备等,如果以上设备或者相关设备有不良的情况,可能会卡在那里。

网友:
ATI的南桥很容易坏,换个南桥式下

网友:
把南桥摘下从新植球,有可能你摘下南桥瞬间你就明白问题了。楼主说的问题我见过就是南桥下球表面氧化太严重造成的。

网友:
如果USB正常,建议直接换ATI400?南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有问题,昨天我就碰到挡LOGO,拔下硬盘就没事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以前也修过这样的主板。

网友:
12# 乐天 是400的桥  加焊南桥行不行

网友:
搞好了,是什么问题啊,说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换了个南桥 当LOGO  应该是PS2引起的   这块板子PS2应该是南桥管理的  就换了个 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