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怎么换

楼主(2010-05-02):
液晶显示器灯管坏的维修量挺大,在换灯管时,装不好会把排线弄断,有时候还把屏弄裂,谁有好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屏的结构都差不多,招几个坏的屏拆装几遍,练练手,熟练掌握力度技巧就好了。关键是细心。我就是弄坏2个就会拉。

网友:
关键要细心 不要鸡就可以换的好 认真

网友:
大尺寸的,宽屏的灯管换的时候要当心,小尺寸的标屏的可以直接拉出来,不用拆屏。
慢点就行,多练。

网友:
没招。除了细心外。。。

网友:
想自己换就要多动手,熟悉了以后自然就好了

网友:
熟悉了以后自然就好了

网友:
我就是无人教..自学来的...   多练手!!

刚开始报着“大不了”报废的心态上的。。哈哈

网友:
大尺寸的,宽屏的灯管换的时候要当心,小尺寸的标屏的可以直接拉出来,不用拆屏。
慢点就行,多练。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的,有的灯管二端是嵌在那个反光板二边的。一拉就拉坏了那个灯管二边的绝缘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