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加电不显求助

楼主(2010-05-02):
昨天接IBMR51独立显卡机器一台,Intel芯片组的,显卡ATI9000的,加电之后,大小写锁定键能用,外接和内接均无显示,按键盘上的键的时候有声音响,请问高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这板子是有胶的,是加焊还是重做?

网友:
是的就是显卡问题。加焊要返修。重做要用的久些。不是黑胶就好处理慢慢来。

网友:
显卡问题 黑胶不好整撒 我自己的T42 也是黑胶的 做显卡的时候 把南桥 北桥给吹冒浆了 结果把三个桥都重新植了一变 郁闷死了 整了3小时才搞定

网友:
觉得重做要好点

网友:
ATI9000显卡不太好做,小心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