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上网速度很慢

楼主(2010-05-02):
最近遇到过两台机器,故障现象一样,主板集成网卡,都是上网速度特别慢。开始以为是网络的问题,接下来一看局域通信也很慢,考滤为网卡问题,当时是直接加一块PCI的网卡,解决了,请论坛的前辈们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直接换个网卡芯片试试吧,

网友:
网卡芯片不良,或者网头槽接触不好,或者网卡电路供电有问题,简单的可以清洗下网头槽,和网卡芯片部分脏污,如果你不懂电路能做的只有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