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号早上第一个活(F40不加电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02):
拿到机器用户称不加电,最少化测试,无3VAUX , 5VAUX,量8734工作条件20# V+19V,6#SHDN 10V,8#REF 2V

6PIN与8PIN电压均不正常,SHDN为VIN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获得,如图:

R176为47K,R184为100K,VIN为14.7  (实物图上两个电阻标识为PR91和PR88)按图纸上的电阻标识换两个电阻1M,330K, SHDN 3.4V,REF 2.5V,量3V电感还是没有输出,测LDO3,LDO5,无电压。换8734,故障排除。开机正常进系统。

自己纠正一下,这个8734A的SHDN本身就是10V多点,REF也是2V,正好有一个相同的主板到件,实测所得,这个机器不加电,本身就是8734A坏了(工作条件满足,而无法产生VL5V),与之前换电阻无关,多做了一步,不知道改成3.4VSHDN以后,这个机器是否会再出现问题,担心中.......

网友:
恩 8734先产生VL线性 才有REF出现 (我记得就是这样,错误请指教.)  !难怪搂住 多做了一步!

网友:
只要你的电阻没问题就没问题!

网友:
SHDN在3--20V的都有,要是直接接主供电, 有可能接一电阻限流或接二个电阻分压

网友:
同意4楼的,SHDN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