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特殊故障

楼主(2010-05-02):
长城ATX-300P4-PFC电源 3.3V 输出有一电阻R82  烧冒烟,取下此电阻加电仍然有冒烟 查附近2级管 都是好的,3.3V双2级管 也是好的,R82在板子上的焊点烧黑,不知什么原因,求助高手或遇到此故障的人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还要看看电路板是不是有问题,我遇到过一例,电路板的线路之间靠得太近,跳火冒烟。

网友:
2楼说的对,仔细检查R82 和一二极管靠的太近,板子已经烧炭化了,用锥子尖将其清理干净,开机正常。

网友:
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大呀?

网友:
测一下r82与附近的元件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用钻头把板子清理干净 把软击穿的地方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