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90T主板开机就跑F9,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0-05-02):
今天接到一片精英P4M890T主板开机就跑F9,电压都正常,,上CPU假负载测,,核心电压1。04V, PG 0。002V, 复位0。3 两个时钟测试点一个0。3V,一个0V,,,,大家给个义见
cpu

网友:
核心1.04V有点偏低
上真U再量一下VCORE
此类故障求助最好贴上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

网友:
上真CPU核心供电1。3V,,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正常了
看你用的是多大的u
CD 的一般是1.35V左右
现在又是什么故障现象呀?

网友:
上真U测试时钟和复位。

网友:
上真U也是一样跑F9

网友:
上真U测BIOS的时钟和复位都正常,但是真U的时钟和复位没有测过

网友:
上真U还是测量一下CPU_RST吧
可以先上假负载,然后再U座周围打一下和假负载上的CPU_RST相通的点,
最后上真U,直接在在板子上的CPU_RST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