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GZ-MX经常死机。

楼主(2010-05-02):
华硕主板P5GZ-MX经常死机。不定时会重起。开机有提示电压不正常。在BIOS里面看到侦测到的3。3伏和+5伏还有+12都正常。就是VCORE电压1。08请问这个电压正常吗?
华硕

网友:
如果VCORE真的是1.08V,有点偏低
正常的话应该在1.2V左右
具体用万用表测量一下VCORE

网友:
CPU核心供电1。08我也感觉不太对。不知道偏差多少才正常

网友:
一般1.2v左右
最好上真CPU再测量一下
有些775的板子上假负载测VCORE是有点偏低

网友:
现在就是真U上测量的电压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775的U电压一般1.2~1.45V,如果只有1.05V查查VID的几根线路看看是否有短路或者断路。

网友:
首先测量一下几根VID信号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