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gc,现反复跑数,过c1跑到49重启

楼主(2010-05-02):
反复跑几次后,跑到75亮机,装系统,死机,现在加焊北桥,cPU供电,南桥无果,由于手头没有这个IO和bios,没有刷bios,也没有换io,想请教,想判断到底是哪的问题,怎么对电压进行监控,有什么好的办法。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如果有带灯测试座的话,测一下U座
没有的话,就只有刮线打电阻值了

775的座子是一个很大的故障点,且故障率非常高
接触不良会引起很多故障

网友:
哈哈,技术小组上线了啊,谢谢啊,775座是透针的,现在假负载都亮

网友:
测量一下时钟IC的各路输出是否偏离标准频率
如果有频率计是最好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频率计,只有一个30M的模拟示波器

网友:
那测量一下时钟IC周围各个电阻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
呵呵 既然能亮机就好办啊
   你拿硬盘在别的机上G个系统 在这板上装下看下什么效果

网友:
已经修复,将南桥摘下重植后,这个是无铅的桥,植了有铅的珠,现在一切正常(看来加焊不太可靠,用pci打阻卡测得有一条与其它差15左右)

网友:
是啊 我加焊无钻的桥 成功的很少

网友:
虚焊引起的 7# 成成主板维修

网友:
应该是虚焊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七彩虹的。CPU场管和电感都很热,大概有80度左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