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各路电压偏高

楼主(2010-05-02):
今天收到一个杂牌电源:待机测试PS-ON电压为4.91V、SB电压为5.16V。短接绿黑线后电源启动测试各路电压为:黄线12V为18.22、3.3V为5.09V、5V为7.83V、-5V为-7.41、-12V为-18.39V。PG电压为7.8V。各位大侠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稳压环路有问题,比如431,光偶之类的

网友:
是不是TL494/KA7500结构的? 如是的话,检查2脚(2脚为稳压的基准电压)、检查各组电压(也可能从一组电压取样)到494的1脚这一段反馈电路。

网友:
完全新手,没见过此类问题···学习

网友:
这个电源是LM339AN与DBL494构成的!三楼的能不能说清楚点从那下手来查此类问题。

网友:
在基地论坛也泡了一段时间了,可是我除了换电容修好几个电源外。手头的几个电源还是无能为力呀。之前提问了好几个问题得到了好多热心大侠的回答,不胜感激。

网友:
各位兄弟!希望能不吝指教呀!

网友: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从494的1、2脚入手呀。检查电源输出到1脚取样电路中的电阻呀。比如下图中A(12v)、B(5V)到494的1脚之间的电路。

网友:
换一个339试试,我遇到过一个电压都高的,更换339后就好了!

网友:
谢谢三楼dcdZZZ的指教,我明天把结果报道给大家 !

网友:
今天继续查此电源,发现PCB板后面有一条印刷线严重腐蚀。飞了一条线之后启动测电压正常。电路分析暂时不会,所以不能描述给大家是什么与什么的线路问题,继续泡论坛中,等技术好了以后有什么一定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