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泡了

楼主(2010-05-02):
一个9600GSO,用风枪390度吹,竟然起泡了!!!请问一下有没有用AT852D修虚焊的啊!出来讲一下经验啊!在此谢谢啦

网友:
温度高,当然要气泡
加焊这类芯片不能猛的一下把温度提上来
没有曲线功能的一般风枪加焊,要慢慢的升温

在低温段多预热一段时间最好

网友:
楼上说得对,我也用852d,不能一上来就高温吹,先用低温,吹一会儿慢慢加温,温度一点一点加

网友:
加焊显存是可以的,如果对于GPU建议用BGA设备

网友:
一般加焊从低温到高温要多久啊

网友:
这得分机器牌子不同型号设置不同呀,这个不好说

网友:
問度一下生太快容易帽泡泡

网友:
能不能列一个大概的表出来啊 6# 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