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244

楼主(2010-05-02):
一块V星的主板 ,开机检测卡跑到  41  现在显示器上面显示 BIOS ROM ERRER 这是不是应该刷BIOS啊 还是有其他的问题的  。

网友:
主要检查一下你的内存,不行就刷bios

网友:
BIOS资料丢失,重新写一下就好了

网友:
刷BIOS  给你  里面有3个版本的  肯定有个你能用

网友:
感谢 感谢  我正找这个BIOS呢  真难找 。多谢。有结果我通知

网友:
LZ的应该是BIOS问题。我进了一批K9V Neo-V(MS-7244 V1.0),上双核5200开机温度就六十多度,不知道6楼的BIOS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多数是内存坏了

网友:
我看也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BIOS不好~像V星的这种品牌~有八九成~

网友:
BIOS坏了 你刷吧刷了肯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