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灯高压板的代换

楼主(2010-05-02):
昨天维修一台maya 17"液晶显示器,具体型号没记下来,郁闷中.是白色,没有另外的脚和底盘.是把电路板和高压板全部装在一个长方形盒中,这个就当底盘的.可以旋转不同角度.故障如下:客户说闻到烧焦的味道.是里面烧东东了. 拆机(仔细),这机器比较紧凑,拆开后发现是高压板烧了.然后外加高压板点屏,一切OK,这样就确定只是高压板故障了.此高压板是一块大四口板.灯管线只有2组三条共6条,也就是说一边只有三条线的,这种是共用反馈端子的.但手头上没有这种高压板,都是四口双反馈的.也就是每个灯管都有独立的保护电路.我先把四小口的板子每边的反馈端子短接,开机试灯管闪下就灭,证明此法不通.现在问问各位师傅,这样的如何用双反馈的高压板代换?谢谢

网友:
你的意识是说屏是大口4灯的接口 你想用你的小口4灯的代换是吧? 2个接口,一个接口就3条线,其实和4灯的一个道理, 如图:   看到吧?两条是独立的,一条是共同的 ,这要把共同的分多一条出来就成独立的2灯了 就可以直接用在4灯小口上

网友:
看不太明白,也许见了会懂吧

网友:
请问“问风 ”这位仁兄,根据你画的图是不是:一个接口就3条线,用其中的一条线,共同接入灯管的两端,另外两条线分别接入灯管的另外两头,请问是这样吗? 先谢谢你了,如果是这样下次遇到类似的可以试试

网友:
就是说,灯管供电是通过高压包2根独立的粗线,反馈是公用的,那根细线。

网友:
我知道"问风"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把反馈线也一分为二,这和我的处理方案把小四口高压条上的反馈线短接是一个意思,试过,不行.我觉得如果有办法把这两路的反馈隔离应该就OK.

网友:
我知道"问风"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把反馈线也一分为二,这和我的处理方案把小四口高压条上的反馈线短接是一个意思,试过,不行.我觉得如果有办法把这两路的反馈隔离应该就OK.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要在灯管那里断开 两根灯管两条馈线

网友:
那不和换灯管差不多啦,风险太大.不推荐使用这种.

网友:
我最后发解决方案是:
用双灯的换四灯,意思只是用它两条灯管.亮度并没有损失多少.客户也OK.

网友:
这是两者的比较图.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我最后发解决方案是:
用双灯的换四灯,意思只是用它两条灯管.亮度并没有损失多少.客户也OK.
引用 网友A:

被些大口的高压条吧!也可以买些转接线,

网友:
呵呵  另两根灯管留着备用啊

网友:
以前试过不行的。